[TCL]
M3295B(HYC 三色)

楼主(2018-04-23):
   32白色屏示器来时 通电能正常显LOG 3秒后开关灯闪 接信号线灯还是闪  想刷程序 结果找了找论坛没有 走了个大大的弯路。电源板和驱动板都修了 这伤心的 过程也不说了。程序发上来 希望不要在像俺了。

网友:
真心不容易,辛苦了。。:ciya::ciya:

网友A:
你意思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就是程序有问题

是的 程序坏了 但12V 电压接12V风扇还是转不起来  但刷好的程序 用他原来的电源板能正常用。真伤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程序坏了 但12V 电压接12V风扇还是转不起来  但刷好的程序 用他原来的电源板能正常用。真伤心。

三色显示器,屏幕小的都很过,32寸的还真少见。

网友:
三色显示器质量很一般,驱动板出问题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色显示器,屏幕小的都很过,32寸的还真少见。

很过???

是啥意思啊?

网友:
程序收下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