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4hr 进系统暗屏,飞一根线快速维修

楼主(2018-04-23):
2018.04.23
          同行那一台华硕 k54hr ,故障:进系统暗屏,之前修过这种,
判断可能是驱动不对,或其他原因ec给拉低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用刀割断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

找个3v的电压飞一根线过去

辛苦各位兄弟了,麻烦动动手指加分了

 会员642503300鑫豆2024-3-7 19:21
 会员13804492元2023-4-12 13:24

网友A:
进系统背光出问题的还很少,表示没怎么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背光出问题的还很少,表示没怎么遇到过。

下次遇到可以这样试一下,兄弟加分啊

网友:
这也太暴力了吧

网友:
是的维修过程不到10分钟,兄弟加分啊

网友B:
遇到过休眠信号出问题,导致进系统暗屏的,一般来说休眠信号有问题,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休眠信号出问题,导致进系统暗屏的,一般来说休眠信号有问题,是不能开机的。

不是休眠问题,这种不知道什么原因,进桌面信号给ec拉低了,兄弟加分啊

网友C:
你这个 是屏幕 问题还是 主板问题啊, 我都是 在主板 动刀的,你在屏幕 搞 ,哈哈

网友D:
这样都可以,下次遇到也要怎么暴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看见华硕都没修的欲望。。没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见华硕都没修的欲望。。没图纸真不好修

哈哈,习惯就好,兄弟加分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都可以,下次遇到也要怎么暴力,谢谢楼主分享

必须暴力啊,时间就是金钱,感谢兄弟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必须暴力啊,时间就是金钱,感谢兄弟支持

哈哈,楼主怎么把那两根线割断了,为什么?

网友G:
这个机器下个官方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H:
之前也有遇到一台 不知道为什么亮度调节被拉低了 最后没办法 只能飞个3V给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下个官方的驱动就可以了

可能吧,我这样感觉很快修复,拆屏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之前也有遇到一台 不知道为什么亮度调节被拉低了 最后没办法 只能飞个3V给它

我这个是进系统才暗屏哦 ,不进系统没有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是进系统才暗屏哦 ,不进系统没有暗屏

无语 进系统才暗屏啊  还没遇到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 是屏幕 问题还是 主板问题啊, 我都是 在主板 动刀的,你在屏幕 搞 ,哈哈

屏幕比较好拆,主板还要找点位图啊

网友:
楼主你是知道哪个是调节亮度的线。新手不懂怎么办。有办法查的吗?

网友I:
遇到过几台都是从新打官网驱动就好了
ros5229
哦哦,下次我试下,不过我这样修也很快。。。
详情

网友J:
有通病就是好 飞线能省很多事
ros5229
是啊,很快,维修不到10分钟。。。
详情

网友:
华硕的没图找个点位多很难找

网友K:
这个问题应该只要用官方显卡驱动或更新BIOS就能解决的,楼主怎么觉得拆屏飞线方便了?再说了你也没测暗屏时是没了开启或调节或甚至背光供电是不是有问题(你飞了3V到开启跟调节能亮是运气好,这机子屏幕背光开机就长亮了),要动刀也应该是动主板这一侧比较方便吧?先软后硬,先易后难不是吗?
ros5229
显卡驱动有可能,BIOS要拆主板麻烦可能性也小。。。
详情

网友L:
这机器我修了不少这问题,楼主这样太麻烦了吧
ros5229
兄弟不麻烦,这样修不到10分钟。。。
详情

网友:
屏接口旁边有两个小的三极管,拆了就行

网友M:
最好加个电阻不然开机会白屏一下
ros5229
开机白屏一秒钟,不影响。。。。
详情

网友N:
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下次遇到尝试看看
ros5229
会遇到的,下次可以照这个方法试试。。。
详情

网友O:
其实不用拆屏这么麻烦,直接在屏接口边上飞线更快,修了N台了
ros5229
不麻烦的兄弟,修好不到10分钟。。。
详情

网友P:
这种画面切换的时候会闪屏吧、
ros5229
没有闪屏,开机白屏一下,不影响。。。
详情

网友Q:
相对于修板,动屏就方便多了。相对于修板,动屏就方便多了
ros5229
是啊,修好不到10分钟,快。。。
详情

网友R:
这个可以有,分已给了。谢谢分享。这也算的上是改电路了。呵呵
ros5229
很好,谢谢了,下次遇到可以试试哦。。。
详情

网友S:
这样的故障都找到了厉害,,,,,,,,,,
ros5229
一起学习,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详情

网友:
缺电压 有款机器是芯片引脚 很难搞的 基本都是短接 楼主牛逼 学习
ros5229
哈哈,下次遇到可以试试,互相学习。。。
详情

网友:
缺电压 有款机器是芯片引脚 很难搞的 基本都是短接 楼主牛逼 学习

网友T:
我觉得还是把故障点找出来比较好
。
ros5229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我这样修好不到10分钟。。。
详情

网友:
你这个 是屏幕 问题还是 主板问题啊, 我都是 在主板 动刀的,你在屏幕 搞 ,哈哈
ros5229
必须啊,这样修好不到10分钟。。。
详情

网友:
好经验 借鉴了 !!!!!!!!!!!!!!!!

网友:
为什么不找出本来拉低的原因呢,都有时间发帖了。
ros5229
我想快速维修啊,你那样要拆机,可能是驱动问题。。。
详情

网友U:
这样屏的亮度调节不了,估计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V:
进系统之后,LED暗屏的几乎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样屏的亮度调节不了,估计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有可能吧,我这样修的也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厉害厉害。。。。;;;

大家互相学习,兄弟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进系统之后,LED暗屏的几乎没遇到过

会遇到的,下次可以这样维修。。。

网友:
可以在主板上飞线吧?屏上面飞线不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通病就是好       飞线能省很多事

是啊,很快,维修不到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到过几台都是从新打官网驱动就好了

哦哦,下次我试下,不过我这样修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应该只要用官方显卡驱动或更新BIOS就能解决的,楼主怎么觉得拆屏飞线方便了?再说了你也没测暗屏时 ...

显卡驱动有可能,BIOS要拆主板麻烦可能性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我修了不少这问题,楼主这样太麻烦了吧

兄弟不麻烦,这样修不到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好加个电阻不然开机会白屏一下

开机白屏一秒钟,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下次遇到尝试看看

会遇到的,下次可以照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其实不用拆屏这么麻烦,直接在屏接口边上飞线更快,修了N台了

不麻烦的兄弟,修好不到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画面切换的时候会闪屏吧、

没有闪屏,开机白屏一下,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Q:
相对于修板,动屏就方便多了。相对于修板,动屏就方便多了

是啊,修好不到10分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可以有,分已给了。谢谢分享。这也算的上是改电路了。呵呵

很好,谢谢了,下次遇到可以试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样的故障都找到了厉害,,,,,,,,,,

一起学习,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X:
缺电压 有款机器是芯片引脚  很难搞的 基本都是短接   楼主牛逼 学习

哈哈,下次遇到可以试试,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觉得还是把故障点找出来比较好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我这样修好不到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