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H61M-VS

楼主(2018-04-23):
华擎  H61M-VS开始是没有CPU供电,按照通病,把49脚的电阻换掉,CPU供电出来了,但是开机有4声短报警,上不上内存都是4声报警,内存的供电都有了,应该怎么修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嘛、、、、、,,,,,,,,,

网友A:
插个检测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在测一下238,和236脚有没有电,电压是3.3v的

网友B:
是触发了就开始报警 还是等两秒了才报警的?先刷个BIOS 再测内存118 238电压有没有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触发了就开始报警 还是等两秒了才报警的?先刷个BIOS 再测内存118 238电压有没有3.3V

BIOS刷过了,内存240  0.78V       118  238  3.3V   236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个检测卡看一下跑什么代码   ,在测一下238,和236脚有没有电,电压是3.3v的

不跑码,238  236  118都有3.3V   240 120 0.7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过了,内存240  0.78V       118  238  3.3V   236  3.3V

查下118和238连接的是哪里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 换了再看

网友(2018-08-12):
能发图片看一下么,找到了拆了但是没用想看一下拆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网友:
你看看236连得电阻 阻值有么有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