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GM140 暗屏维修

楼主(2018-04-23):
前几个月给客户换的屏又坏了,我说没有保修了哦,他说好差哦,
我也很无奈啊,TB上的东东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达成一致,给客户维修发了,本来不想个修的,屏这个东西维修好的概率小
最后还是修好了,就一个保险断了,我手指的方向那个F
''
暗屏

网友:
貌似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一次维修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超薄屏很容易坏 还有遇到用电池闪屏用适配器就不会的 很多

网友:
坏保险 坏升压芯片 坏电容的屏挺多的

网友:
保险烧断一般是电容短路引起的,你的只烧了保险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