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60 过菊花就黑屏

楼主(2018-04-23):
换到一个Y460的,本来是屏有点问题
后来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进系统,过了菊花那就黑屏
但可以进安全模式
后来在BIOS那里改了显卡的模式,就黑屏了,但外接可以显示,但显示是花屏的样子,
判断显卡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显卡的驱动问题?

网友A:
Y460的显卡供电的电容容易坏 换一个试试  Y460的显卡供电好像是一块独立小板的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460的显卡供电的电容容易坏 换一个试试  Y460的显卡供电好像是一块独立小板的

你记错了  ,是Y450 才有 小板 。。。。 Y450 是478的CPU 。Y460 是 HM55 的

网友:
y460显卡是通病 这个机器显卡分2种吧

网友:
能改集显就改集显吧 机器显卡不稳定

网友:
换了也不一定好 现在的机器奇葩故障越来越多了

网友:
Y460AMD的显卡通病,还有一个显卡借的地方也会出情况,同样是进系统花屏。在风扇出山口那里一个三角转换管,比普通三极管要大一点点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记错了  ,是Y450 才有 小板 。。。。 Y450 是478的CPU 。Y460 是 HM55 的

那就先检查显卡的各供电是否正常 之前有遇到一台缺供电的 进系统就黑屏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不行的话改集显把

网友:
我就想看下那个菊花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问题确实很多,改集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