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3):
搞好好久这个主板,因为每一次大概都在半小时,修到过IBM的
笔记本
,一般半小时准时掉电的,都是BIOS有问题,所为刚开始刷了BIOS,故障依旧
后来看了一个大神的贴子,IC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挂了,怎么测出来 的,也没有说,发个图片吧,大家看到可以试下
笔记本

网友:
牛人 一般这个不好搞

网友:
BT 是撒子 意思? 台机主板 好修没搞头了,忘记了 是自举 升压?????????????

网友:
这种问题愁死人的,很难找,感谢分享。

网友:
升压电容的问题,没示波器只有换了试试

网友:
在那个电容旁边并联一个大小颜色一样的

网友:
LGATE输出 耦合电容 一般还是很少坏的 遇到了是属于运气好的那一类

网友:
电压检测高,过20分钟就重启,碰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难修的还是掉电

网友:
谢谢分享!修掉电还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查出来。。。还好也其他人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定时掉电,这种问题不好修,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