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鼓包是否影响开机?

楼主(2018-04-23):
最近升级了内存,现在是1GB×2了,但是无法开机。仔细观察了主板上的电容,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鼓包了。请问这款主板是否需要维修?

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出现鼓包,通常不会影响到内存的供电。建议这位读者单独使用两根内存条中的一根,看看是否都可以正常开机,如果都可以正常开机,那么就应该是内存条的兼容性问题。建议这位读者更换为同品牌、同芯片、同频率的两根内存条,并把这两根内存条换一下插槽试试。此外,CPU插座附近的电容鼓包虽然不影响内存供电,却会影响CPU供电,所以仍然建议尽快维修替换

网友:
最好是换掉,不然时间长了小心你的cpu

网友:
HAI还是  换掉吧 ,几分钟的 事情

网友:
换了吧,有的不会影响开机,但是有的还是会影响开机的

网友:
发现电容有问题的 修最好就换掉

网友:
肯定要换啊,不然就是亮了也不稳定

网友:
要么没显示,要么会断电 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