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两个核的温度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8-04-23):
问:AMD 5000+ 黑盒的CPU,原来一直运行很正常(未超频),现在天气热了,玩《魔兽》不到半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全机拆开除灰(其实灰也不多),开《魔兽》还是关机。用软件测试,所有一切都正常,evesert 监控温度就出现奇怪的问题了,一个核心110 度,另一个才92度,这是怎么回事?CPU 散热器用的超频三红海,双热管散热器,平时温度都很好,室温32 度。

答:处理器多个核心的负载本来就不同,因此温度上出现偏差也正常,但是如此大的偏差有些出人意料,有时处理器和插座接触不良就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建议将处理器拆下重新安装一次,估计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其他都没问题,而CPU 温度也确实还有92 度的话,就需要换个更强力的散热器了。

正方观点 (0)

处理器多个核心的负载本来就不同,因此温度上出现偏差也正常,但是如此大的偏差有些出人意料,有时处理器和插座接触不良就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建议将处理器拆下重新安装一次,估计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其他都没问题,而CPU 温度也确实还有92 度的话,就需要换个更强力的散热器了

反方观点 (2)

问:AMD 5000+ 黑盒的CPU,原来一直运行很正常(未超频),现在天气热了,玩《魔兽》不到半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全机拆开除灰(其实灰也不多),开《魔兽》还是关机。用软件测试,所有一切都正常,evesert 监控温度就出现奇怪的问题了,一个核心110 度,另一个才92度,这是怎么回事?CPU 散热器用的超频三红海,双热管散热器,平时温度都很好,室温32 度。

辩手:0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核心应该是指的CPU晶体 个人理解

网友:
      应该不是 几核就有几个核心温度    八核的CPU没见八个核心温度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资料出现问题,导致温度显示异常,然后发生掉电现象

网友:
      我的一个CPU也有这种情况。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硅脂是否涂抹均匀,散热器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硅脂是否涂抹均匀,散热器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我去看了一下我那台黑5电脑,也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