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00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4-23):
联想G400
主板:9631P
接到本子就有一股浓浓的香味(这是钱的特有味道),拆机发现大面积进水,下图

手机不太好,拍的不清楚(下次注意,嘿嘿)
液体进到了EC,看来情况不妙啊!迅速打各电感对地阻值,除了烧糊的PU701/PQ701/PQ702,这一路1.05V供电对地阻值是5欧外,其余均正常。
搞掉PQ701发现主板不但管子烧糊了,板层还有问题,上手术刀刮骨疗伤,还好就两层,还有的救,绿油伺候
两个小时后,开始上件,PQ701的焊盘都没有了,斗转星移换个地方也不错,上图

测量各阻值正常后,开始上电,但愿EC是正常的,
上电0.01,触发开关,电流飞快的跳动起来,感觉是亮了,接屏实验成功,
装机试试其他功能,测试发现键盘有个别键不能用,进水了就没多想,找个新键盘试试,换了新键盘还是那几个键不能用,不会是EC真的挂了吧!拆掉键盘打值发现16脚对地阻值无穷大

果然是出现了断线,
飞线解决问题。
大家是不是觉得问题该解决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等装上电池,再插电流表后,大短(吓死宝宝了),大家都懂得,隔离管击穿了!
修机结束大家动动手,记得加加分!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A:
思路清晰,修机镇定,是个好帖子

网友A:
个人觉得,主板烧成碳真的很难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主板烧成碳真的很难救

确实不太好修,刷来刷去,刮来挂去,弄不干净的话还有隐患,为了钱,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修机镇定,是个好帖子

记得给加加分,小白发帖不容易,谢谢了

网友B:
其实这玩意儿也不值多少钱吧,我老板上次收了一个,I5-3230,500G,4G内存的,也就750块,感觉电子产品真的太不保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玩意儿也不值多少钱吧,我老板上次收了一个,I5-3230,500G,4G内存的,也就750块,感觉电子产品真的 ...

回收的话,价格一般不会太高,新产品更型换代太快了,用电脑的人感觉也是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收的话,价格一般不会太高,新产品更型换代太快了,用电脑的人感觉也是越来越少                       ...

因为不像手机一样随身就能携带的缘故,但是用的人不会少的,手机就算能取代笔记本,那也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情了,只是感慨电子产品太不保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