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430 EC刷程序的步骤

楼主(2018-04-23):
求E430 EC刷程序的步骤有的给我传一下 谢谢  EC芯片是KB9012QF

网友:
用RT809F外加一个接口板,把芯片焊在这个转接板上就可以写

网友:
你直接搜索这个芯片的刷发论坛就有的 需要有编程器 在线或者离线都能刷写的

网友:
编程器我有   可是不知道哪几个引脚   我的事RT80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