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4 1724 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23):
接到一台surface 4 1724
故障:充不进电,开机不显示
这机器通病 电池容易损坏
拆机后测量发现电池0V没电,暗想是电池放电过量了,接上可调电源12V电直接冲
半个小时后测电池有电了7.2v电压 装机,开机测试,然后发现并没显示。。。。。。
然后再论坛上看了几个案例,说电池给主板供电的二极管容易损坏,然后我对着测量了并没有坏,顺便测量了各大供电的阻值,并没短路的情况。。。
思考了一下,用适配器接上主板,开启,然后测量,各大供电都有了,CPU发热,说明CPU开始工作~~~~
这机器没图纸蛋疼了,CPU工作了,但是不显示,首先考虑是不是BIOS程序出问题。。。
拆机。。。。看图
把BIOS取下,上编程器读取了数据,看了一下缓冲区,嘿嘿有惊喜~~~自己看把。

然后再网上找人合成了一下BIOS。读取对比了一下,错误没了,刷上去,然后开机

surface LOGO出来了,维修结束。
总结下,BIOS损坏,然后导致电池放电过度~应该是这样的把,哈哈哈
这机器维修一共两个问题,换电池,刷BIOS。电池经过测试,有点问题,经常不充电,换了电池就正常了。。。
上传合成的BIOS

 会员485881300鑫豆2025-4-11 16:25
 会员13377882元2023-7-16 21:36
 会员14880912元2023-3-26 19:59
 会员563092元2023-3-18 14:20
 会员4976722元2023-3-17 14:17

网友:
又学了一招。这个理论知识很有用。以后对客户对自己也有帮助

网友:
又学了一招。这个理论知识很有用。以后对客户对自己也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这种坏BIOS 还是很多的, 就是难拆。 楼主的手工还不错 666

网友:
surface 还没怎么修过板子,换屏和做系统到时搞过不少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机器修的比较少,感谢你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A:
很强,说实话怎么看出来BIOS代码显示是损坏的望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BIOS换了,导致不充电!!电池亏很了!!!!

网友B:
楼主请问网上哪里有人帮合成bios的?怎么收费?

网友C:
666  请问一下楼主能发现bios错误  怎么不能合成一个BIOS

网友:
这个强大了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电脑呢  太偏远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网上哪里有人帮合成bios的?怎么收费?

tb大把,对着版号或者型号搜索就有了,10块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  请问一下楼主能发现bios错误  怎么不能合成一个BIOS

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不会,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强,说实话怎么看出来BIOS代码显示是损坏的望大神指点指点

有画出来,画出来那一串英文,自己翻译就明白大概了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Surface 4 1724引導不顯示修復案例

网友:
请教楼主 电池放电过度的话 直接用可调电源充电?

网友:
不错的文章!很受启发!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了一招,怎么样看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判断很准确啊!你这个是平板电脑吧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学习了,大师经验丰富啊 !

网友:
这个平板很难拆,楼主是怎么拆开的?

网友:
这bios合成水平含量挺高吧

网友:
这样的技术真的很好哟,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两次,修好之后触摸一直跳 后面就不愿意修surface了

网友:
路过 接受很多新知识要慢慢理解消化

网友:
看个帖子还要钱。没法看了..................................................................

网友:
4代和pro4都有不开机,不过保护隔离的通病,就是ITE的EC容易坏。 楼主有遇到这这款暗屏的吗,

网友:
恩,学习了,经验积累。以后喷到这类故障心理有数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电容和电阻烧了,我修过很多的,键盘不能用的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修好,有图纸也可以,重金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