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LE2001W 背光暗

楼主(2018-04-23):
今天接了一台HPLE2001W宽屏液晶显示器,20寸的,2灯管的。故障现象是有背光很暗,开关机正常,菜单可调,也可工厂复位,但还是不显图像。个人认为是驱动板的程序有问题,是MCU的问题,还是24C16的问题,不可知。如果是高压问题,那菜单是不会那么清晰的,开关机也正常,说明电源板是OK的。于是找来通用小板NT93A,写上20寸宽屏的通用程序,装上机器,屏能点亮,但屏很暗,就是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高也无济于事。回过头来一想,在开始有故障时,调节菜单是那么清晰,说明灯管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通用板或程序不对。在网络上找几个人问了一下,人家都不说(技术值钱喽)。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回头找MCU程序来修这块故障板。找了好长时间,在淘宝网找到一个人卖这个程序的,付了10块大洋,淘回程序赶紧写MCUMX25L2005),写完测试,故障依旧。(不好意思,后来在本论坛里发现有人奉献这个程序,在这里本人向您致敬!)再找24C16的程序,又在网上找,没找着。静下来想一想,依以往修机器的经验,找一块新的空芯片24C16换上去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加电试机,图像出来了,而且画面很清晰,是24C16的问题,找到真凶了。呵呵,松了一口气,费了这么大的劲修了这台机器,在这里说给大家,目的就是告诉朋友们如果修到这样故障的机器,在没有程序的情况下,不妨试一下,或许有奇迹发生。

HP LE2001W.rar

网友A:
说实在的,都换了通用板了,还是暗,然后回头修故障板,刷24C16 好,费解。

网友:
ADJ这条线不接也暗吗

网友:
不容易,以前修个联想的显示器也是屏幕暗,最后也是刷24C16好的

网友:
程序坏还会出这种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曾经修过类似这样的彩显,菜单正常,图像灰暗的,调节亮度、对比度不起作用,最后进入工厂模式调节里面的对比度项目,机器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都换了通用板了,还是暗,然后回头修故障板,刷24C16 好,费解。

对头!
关键就在这,其实是楼主经验不够吧,一般用通用板写入正常的程序后,很快就能判断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还真的是很少见啊!路过学习了、双击评论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