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维修之小白修维修笔记820-00165-A,A1466

楼主(2018-04-24):
额,今天修机的时候电流表不断地嗡嗡嗡狂叫,没太在意,机器那么多能用就行了.......
         看到桌上一个苹果的air本子,通电发现绿灯不亮,哼,上次就修到一个绿灯不亮,苹果的电路直接给我整蒙了,但多多少少算是学习到了一些,,想着说这次怎么也得修的漂漂亮亮的啊..........
     客户自己给机器贴了一层膜看不到机器型号,应该是1466吧,板号是820-00165-A
     拆机,一搜图纸瞬间找到了指路明灯,感谢伟大的黄老师,就这一幅图,让我修这个机器少费了至少一小时以上时间,而且让我对苹果的供电设计有了一个全方位的理解,以后修苹果就不用靠瞎蒙了

       感谢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XXOO
童鞋提供以上宝贵资料........感谢....
  算了还是先修机器吧,根据此处得知,苹果是14.85经过转换,给U7090供电,U7090输出PP3V42_G3H,3.42V G3电,
就在这个时候测到输出居然是6.74V,恩,听说是个通病,大家都修过电压较小的,我修的这个电压很大,,旁边正好一个料板,先换反馈电阻吧,电阻很小,镊子太粗,风枪还是平时的风速,额,瞬间飞了一个上拉的R7095,348K,算了,上拉飞走了换下拉吧R7096 200K,额,又飞走了......找了半天找到了换了上去,上电电流从开始的0.040待机瞬间变成0.010了,测电压3.42V。我们当时还吹牛逼说知道苹果为什么命名为PP3V42_G3H,当时是说苹果命名这个就是为了装逼,因为修出来之后发现真的很准确,就是3.42V..........

但是电源头绿灯还是不亮,我以为头子是坏的,第一次用这个头子,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不插电池苹果应该自动触发的才是啊,看来还是有问题,刚才这个可能只是插曲,并不是此次不开机的真正原因............
    但是修着修着老板丢过来一台换完显卡的我装上一测,MD电流表瞬间挂了电压掉到了00.00.....重启能坚持几十秒,换了个适配器搞定这台机器。接着修苹果
........

绿灯不亮,此时G3电出来就应该供给EC做待机,实测,EC待机电压是有的,

待机复位SMC_RESET_L来自U5110,也是有的

待机时钟明显不对,示波器测得一头有微弱时钟波动一头没有

换晶振,换完发现果然变了,晶振起振了,头都有波形了

然,绿灯还是不亮......换协振电容无果,想想应该是EC出问题了吧,因为待机有了晶振供电怎么会不正常呢,肯定是刚才吹到EC了,旁边找到料板各种姿势终于拆下来一个没有炸掉的EC,半个小时左右点珠,然后点位对比一顿疯狂打值发现供电什么都没断线, 接着换掉原EC,接电瞬间自动触发,相关供电测了下都有了
接屏发现可以亮了,并且显示未识别到硬盘.....
以为维修至此结束了,装好后发现每次开机都显示红色的电池电量低标识,心想这机器难道要充会电电池电量不低才能开机么.........
额,表又坏了,老板说你这修机器这么久了,怎么这东西还不知道啊,然后我拆开老板看了一下,说他也不专业...............

买了两组电位器,不说了,修好再来发帖,暂时放在草稿箱
好的,今天是2018.4.24号,我们接着说昨天修的苹果,用老板的电流表接着修,发现裸板能自动开机,上电池后触发显示红色电池电量低,

然后掉到待机0.020
问老板老板说他的头子一直都在用,没有原装充电器,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EC没搞好,另一种是充电器问题,思虑良久我打算先捡简单的来-------重植EC
感谢苹果维修达人1035672944的指点.
找到原机拆下来的EC重新点珠,这次比较快20分钟就成功上机了
上电成功自动触发,插电池按开机键后发现这次电流还是显示电池电量低符号然后掉电,但是没有掉到待机的0.020,掉完之后是0.140,恩?
这是不是说明在充电?看了一眼果然电源亮黄灯了,

冲了大概2-3分钟电流慢慢调到0.300左右,过了5分钟电流缓缓上升到0.60,然后接着一直上升到1.8V左右,最终成功触发听到一声苹果开机的声音,然后电流稳在2.95A左右,
至此,维修结束............
此时进系统电池电量显示5%,说明苹果在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是不能够开机的,所以应该充电一会,然后再尝试开机...

小白修机不易,各位大师多多加分鼓励啊.........................

 会员8597172元2023-4-22 14:13
 会员14412元2023-4-1 14:23
 会员239312元2022-12-4 14:51
 会员8910592元2022-11-20 17:15
 会员506092元2022-9-21 10:27

网友A:
A1466 2013 不用电池 也能开机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66 2013 不用电池 也能开机 的

是不用电池就能开机啊,我换第一个EC就是不要电池能开机,问题是我要修到用电池也能开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466 2013 不用电池 也能开机 的

你换的EC里面的程序和你原来的程序是不一样的,苹果的机器对EC的程序要求比较严格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蘋果修理白色修理修理筆記820-00165-A,A1466

网友C:
前两天才修过这个型号  我的是进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EC里面的程序和你原来的程序是不一样的,苹果的机器对EC的程序要求比较严格的。

是同型号板子的,估计只有一种可能,第一波没焊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才修过这个型号  我的是进水坏了。。。。。

苹果维修的机会真的是很少啊,其实如果苹果修的多的话苹果才是最好修的机器

网友D:
楼主那1466的时序图,有没有完整的,发上来让我等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1466的时序图,有没有完整的,发上来让我等也学习一下。

没经过作者同意我发上来可能不太好吧........

网友E: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不给力啊!   不过,看你小SMC植的还可以

网友F:
苹果的EC功能太强大,也复杂,有时候怀疑EC有问题,加焊或重植一把会有意想不到效果。

网友G:
怎么有那种转换头卖了吗,一直都是买带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有那种转换头卖了吗,一直都是买带线的。

早都有了,转换头的和带线的都有的

网友H:
我也想要苹果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要苹果的点位图

苹果的点位图                       不到处都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才修过这个型号  我的是进水坏了。。。。。

苹果进水一般封胶芯片不会出问题,主要是没封胶的出事情啊

网友I:
楼主有两下子啊!修苹果那么666.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不给力啊!   不过,看你小SMC植的还可以

唉,工具不给力也得修啊,刚过来这边,跟老板要什么老板都说用不着。。。。。。然后,赶鸭子上架,示波器都自己买了

网友J:
兄弟一看你修的苹果本子比较少吧,这种EC 都是带程序的必须剪板的才能用,还有一般如果怀疑EC坏的话 手上又不一定这么巧有原版EC 可以把他本身的EC重新植球试试,我修过至少三四台都是把本身的EC重新植锡的都能好

网友:
楼主厉害了,学到了一点东西。虽然咱几乎碰不到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的EC功能太强大,也复杂,有时候怀疑EC有问题,加焊或重植一把会有意想不到效果。

感谢大师指点,                 我 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一看你修的苹果本子比较少吧,这种EC 都是带程序的必须剪板的才能用,还有一般如果怀疑EC坏的话 手上又 ...

我用的是剪板的,怕是可能没植好,正好又来一台,也是EC问题

网友:
苹果的机子修的多了自然经验也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两下子啊!修苹果那么666.不错

哈哈你懂得,对于苹果是小白,其他本子就......

网友:
苹果的EC是比较麻烦的,而且不能买淘宝的芯片,买来基本都不行

网友:
转换头哪买的,只买到过线的,不同的机器要换线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