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3G功放坏了会影响到手机不开机吗?

楼主(2018-04-23):
请教下各位大神。3G功放坏了会影响到手机不开机吗?手机连电池后不用按开机建用手摸下去也能感觉到该IC明显发热,甚至连周围IC也能感觉到!请问我是不是应该把3G功放拆了!手机是摔过的!

网友A:
看看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拆了看能开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拆了看能开机不

单板开机没电流,谢谢,我以经知道原因因。原来是供电IC和USB充电IC跟电源IC的问题。三个IC跟焊盘都摔掉点了!机器要搬板。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