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00V 不触发到暗屏K55VM REV2.2 OK

楼主(2018-04-23):
接到手不触发,同行说客户给两个师傅看过,修不了,拆机没修过,估计很多看到华硕机子又没电路图直接放弃。  按开关没反应,拆机表笔点主板开机,也不开机,排除开关问题。测3 5V ,5V正常3V没电。直接换了待机芯片一样。有习惯上论坛看看,发现有一样的通病。有5V无3V刷BIOS,刷到第二个才开机。以为好了,放上主板电池,接开关,不开机。把主板电池卸下,自动上电但屏不亮,仔细看屏有闪了下,手机一照暗屏,十万个草泥马。一个机子三个病。换屏看看结果一样。 屏供电有问题,没电路图只能屏线口一个个量,有19V有3V进入。这时候真他妈想放弃,第一次修这个同行的机,不想以后没生意。 一个个毛病解决吧。先解决开机问题,华硕机子有通病,主板电池一放不开机,查EC旁边103排阻,测左边103 3V正常,右边103 一量一边正常一边没电,镊子一夹点开关奇迹出现,屏亮了。关机再开正常了,直接换了个103排阻,收工!把亮机的BIOS也放出来。这机子正常是待机出5V触发后出3V。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SUS K55VM REV2.2 OK.rar

网友:
楼主水平相当高,思路清晰,下次修到可以参考 一下。

网友A:
看完有2个疑问哦,一个是刷完BIOS以后3V出来了吗?还有一个,这个301排阻控制什么信号的?希望楼主解释一下哦。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有2个疑问哦,一个是刷完BIOS以后3V出来了吗?还有一个,这个301排阻控制什么信号的?希望楼主解释一下 ...

3V一样没出,开机才出。供电正常才刷BIOS。301排阻这不用说,修华硕机经常会遇到不放主板电池自动开机,放了主板电池不触发。为什么会暗屏,这个没图靠运气刚好换排阻修好。

网友:
我怎么看图上是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