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58老笔记本二代内存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23):
接同行一台笔记本,故障现象,待机0.01正常,开机上电到0.13A,准备拆螺丝,想了一下,会不会是键盘有问题引起这故障,拆了键盘果真可以开机了,以为是键盘问题,后来没上键盘反复试了几次又是同样现象,应该不是键盘问题,装上键盘,拆了硬盘,有几次能开起,后来又是0.13A,然后掉电0.01A,拔了光驱,只装硬盘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每次都能开起,把光驱和硬盘插上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单装光驱也能开起,反正就是光驱和硬盘不能同时装,同时装就会出现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到0.13A不显,然后掉到0.01A,怀疑是不是过流保护了还是怎么的,现在没装光驱正常能用,没的思路,往哪方面查,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有点怀疑硬盘3.3v,和5v供电是不是带不起负载。电压转换电路或待机芯片问题。裸板两个装上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正常,给我壳子一装好又不行了。:kuqi:

网友:
厉害了楼主像你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么厉害 楼主也是够厉害了   够辛苦的了

网友:
有点怀疑硬盘3.3v,和5v供电是不是带不起负载。电压转换电路或待机芯片问题。裸板两个装上反复试了很多次都正常,给我壳子一装好又不行了。:kuqi

网友:
是不是有芯片虚焊导致的。。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个人觉得可以用PE进系统试试。先排除外设。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个机子USb短路了。这个是外接的。拆了就能开机了。

网友:
0.13,这摆明了二级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