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V K45VD 触发不上电 掉电

楼主(2018-04-23):
开机到0.002 左右不动后大概4秒左右 掉电,掉电后可开机。测量3 5V正常,掉电后3 5V还在。 查EC给南桥的供电不正常 ,看来转换电压没出来,查3V转换电压,上论坛有图可下,下来一看,Q38转换3V,找到Q38 完全不对一个三角管一个8角管。看到Q38旁边有个电容很黑一量短路,换一个,点开关一样0.002掉电。查图Q38受控PQ3,以前修过两台一样的都是PQ319V没导通不出3V(现在才记起来) ,换了就好,一量正常,看来是Q38的问题,一测三个脚 3V 0.9 0.8 ,不正常3V没转换,镊子夹住Q38两端上电0.18风扇狂转,量两端的电阻正常,换一个Q38一样不上电,直接拆掉,短接。上电亮机。可能更换的Q38不对,不过懒得换。测机6小时正常。收工!

网友:
不错,修机一气呵成,谢谢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了,下次修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还是找个管子补上比较好 短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下次修到这个机器可以直接找那里

网友:
华硕的本,仁宝代工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不错的经验了,下次修到,就可以秒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