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450三个USB接鼠标都正常,其中两个接U盘无法识别,请问是哪里故障?

楼主(2018-04-24):
刷过BIOS ,不行测试USB供电正常

网友A:
检查边上的电阻  检查USB口到桥的线路有没有断或者腐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边上的电阻  检查USB口到桥的线路有没有断或者腐蚀

好的谢谢!!!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1!!!!!!!!!!!!!!!!!!!!!!!!!!!!!!!!111

很多这种故障 大部分都是电阻变质  小部分是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或者南桥不良 细心查一下周边电阻 和线路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