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R后置USB不能使用维修

楼主(2018-04-24):
主板送来是说是USB不能使用,插好电源,硬盘,触发开机,进系统。
插上USB鼠标,发现鼠标底部灯光一闪即灭,供电应该有了。但是不能使用,也没提示找到新硬件。
拿出前置USB扩展线,插上鼠标,可以正常使用。
应该是后置USB的条件没有满足。
仔细观察,发现问题。

USB的5V分压电阻老化,用镊子一碰就掉了,这是换好的。
插上电源触发,测量这个USB,5V分压电压,得到的是3V电压。
进入系统,插上鼠标,测试一切正常。

1105665248 -2 -2 精品文章

网友A:
好眼神,这得多贼的眼才能看见,回去做眼保健操,练眼功,感谢楼主分享。

H55

网友:
这眼神也是没有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眼神,这得多贼的眼才能看见,回去做眼保健操,练眼功,感谢楼主分享。

口才不错啊。小伙子

网友B:
你的技嘉OC#不正常还能进系统不掉电啊

网友C:
usboc信号不正常,引起usb接口用不了,以及关机变重启……   老生常谈了   楼主讲的很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技嘉GA-H61M-DS2R後置USB無法維修

网友:
很多USB接口不能用都是腐蚀的或者线路断了的还有电阻电压不对的

网友:
不错,提醒了我,以后有这种情况就好找了。楼主观察好仔细!

网友:
技嘉主板通病了,这个故障还有一个并发症关机变重启

网友:
楼主眼力好....USB OC#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oc信号不正常,引起usb接口用不了,以及关机变重启……   老生常谈了   楼主讲的很好

小月亮   抓到你了

网友:
好厉害,好眼神,,,,,,,,,,,,,,,,,,

网友:
很多USB接口不能用都是腐蚀的或者线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月亮   抓到你了                                                                          ...

哈哈。。。酒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技嘉OC#不正常还能进系统不掉电啊

是的,进系统不掉电。。。就是后置USB不能用

网友:
胆大心细,,,技术够硬,,,,,

网友:
技嘉主板H61 B75都有这个问题。。。灰尘多,电阻变质了

网友:
一眼望过去,怎么就怀疑它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