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修宏基V5 版号DAZRQMB18F0 5V后级短路加电电流动一下

楼主(2018-04-24):
昨天接到此机器   客户描述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   自己又拆开放CMOS电  还是不行  迅速拆机  先报价  客户留机维修  通电电流表稍微动一下 查无待机   打值无短路  当按下开机键电流表又动了一下  开来只有上示波器了  换完待机5V的滤波电容后故障依旧  那就排查2级5V

 会员1458485300鑫豆2024-2-20 19:46
 会员8597172元2023-2-10 13:53
 会员6371062元2022-10-19 00:16

网友A:
请教楼主这2个波形不是一起掉下去的吗,怎么看出来谁保护了,谁的问题?

网友B:
短路的比较好修。。。。。。。。。。

网友C:
我的示波器买回来就是个摆设,从来不懂像楼主那样去测两个波形,只是知道按一下AUTO键

网友D:
倒霉哦。 看 你下面客户的 显示屏 是 破的

网友E:
类主 这下头痛了 客户交给你 你没仔细看屏   我也碰到过 客户好说就能过去 不好说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2个波形不是一起掉下去的吗,怎么看出来谁保护了,谁的问题?

兄弟你看通道2是不是悬崖式掉    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比较好修。。。。。。。。。。

嗯嗯嗯      捡死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示波器买回来就是个摆设,从来不懂像楼主那样去测两个波形,只是知道按一下AUTO键

呵呵呵  摆设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倒霉哦。 看 你下面客户的 显示屏 是 破的

是啊                           哎

网友F:
碰到难弄的客户就怪你把他屏给搞碎了,他拿来是修主板的。这个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类主 这下头痛了 客户交给你 你没仔细看屏   我也碰到过 客户好说就能过去 不好说就麻烦了

是的    不行的话换个2手的屏幕   少赚一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碰到难弄的客户就怪你把他屏给搞碎了,他拿来是修主板的。这个我碰到过。

不行就给他个2手的屏

网友H: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尤其熏香大发不错   我比较懒  都是电流调小点 有首摸那个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尤其熏香大发不错   我比较懒  都是电流调小点 有首摸那个热

我现在不用手摸了  每次修短路用手摸都会烫个泡

网友I:
已加分  发贴不容易  我也几年没有用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加分  发贴不容易  我也几年没有用示波器了

多谢兄弟  用上了就很依赖

网友J:
修这种问题示波器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这种问题示波器来的快

是的  快速确定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行就给他个2手的屏

除非修主板报价高,这种屏二手少说也要150左右。

网友K:
由此可见做维修是多么的不易啊,顾客不会管你修得有多么的艰辛,他们只会说怎么又有问题啊,或者说要加钱我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非修主板报价高,这种屏二手少说也要150左右。

报380    陪个2手屏给他   120二手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由此可见做维修是多么的不易啊,顾客不会管你修得有多么的艰辛,他们只会说怎么又有问题啊,或者说要加钱我 ...

是的    有的碰到主板修好了   键盘不行还得要陪个键盘    客户认为只要机器不能用就是没修好   系统问题还过来吵叽叽的

网友:
屏都坏了,楼主这生意做成没呀?

网友L:
恩松香法是手机维修方法,楼主应用到本本维修上来,也是不错的,可惜屏幕碎了,这个跟客户不太好交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恩松香法是手机维修方法,楼主应用到本本维修上来,也是不错的,可惜屏幕碎了,这个跟客户不太好交代啊

每次修短路用手摸都是烫个泡   还是用松香比较靠谱   给客户换了一个2手的屏幕   少赚一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不用手摸了  每次修短路用手摸都会烫个泡

那是你电流调的太高   调个1a左右就不会烫泡了   顶多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你电流调的太高   调个1a左右就不会烫泡了   顶多热

调低不太容易摸出来    高了就烫手   还有就是用刷子刷焊油判断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的    有的碰到主板修好了   键盘不行还得要陪个键盘    客户认为只要机器不能用就是没修好   系统问题 ...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难啊

遇见不好说话的客户  骂人的   报警的  天天来吵的  很多       哎

网友M:
修这种问题示波器来的快  .........................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这种问题示波器来的快  .........................

嗯嗯  是的

网友N:
设备牛啊,我这个级别还没用过 学习中

网友:
短路的比较好修。。。。。。。。。。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设备牛啊,我这个级别还没用过 学习中

没用过???????????????

网友:
屏怎么也坏了,,,国;另;看;加;‘国 国;来得及发生过

网友:
楼主居然用的是熏松香法  不直接烧? 这样不是更快
请教楼主你的熏松香的手法不错啊 是怎么弄的啊  我是烙铁沾上松香 然后在芯片周围一颗一颗慢慢熏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啊 学习了

网友B:
表示还用不来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还用不来示波器。。。。。。。。。。
学习用啊 掉电 不走信号 这些问题不用示波器修起来很吃力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示波器秒針修復Acer V5版本DAZRQMB18F0 5V短路電流後移動

网友:
烧机大法好呀,,我的大部分问题都 是 烧好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