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F2A55-DS3 跑B3B4维修

楼主(2018-04-24):
主板说来时,说是开机不显
插上电源,检测卡,触发开机,跑B3B4

跑码了,就先刷了BIOS,情况一样,测了一遍电压,电压都正常。
想想可能是那个信号不对,或外置设备有问题。
中间过程不说了。

最后拆了网卡,正常跑码,开机显示。

网卡不良,造成的跑B3B4。(手摸网卡也不热,测阻值也没有短路,应该是内部不良了)

网友:
网卡坏了,网卡灯有没有长亮呢,有就直接判断是网卡坏

网友:
网卡坏还会导致跑码不正常,这网卡的故障还蛮多的~~

网友:
卡B3B4一般是外设引起的 网卡芯片坏导致

网友:
有时候修不跑码就得查完供电查完始终查完复位不行就得拆芯片

网友A:
网卡的指示灯是亮着的还是没亮啊

网友:
我遇到过集成网卡造成阶段性黑屏故障

网友B:
怎么样 判断是网卡芯片引起的呢?

网友:
外设不良会导致跑B3B4,加分了    遇到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 判断是网卡芯片引起的呢?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设外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卡的指示灯是亮着的还是没亮啊

网卡指示灯不亮。。手摸网卡不热。。

网友:
芯片内部不良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指示灯不亮。。手摸网卡不热。。

哦 学习了 我也要开始拆了 有不跑码的 跑码跑不过的 只能硬着头皮拆了

网友:
学习了,网卡不烫,也会引起数码不过。。。

网友:
网卡也会引导不显示,很少遇到,下次得注意了,电压复位正常拆芯片

网友:
卡B3 B4一般都是网卡芯片的事  换掉就能好

网友:
这个还很少遇到。学习了。

网友:
想可能是那个信号不对,或外置设备有问题。
中间过程不说了。
想知道过程

网友:
我还以为是内存相关的呢  竟然是网卡  不好判断

网友:
技嘉经常不是网卡就是控口芯片导致不跑吗 卡代码

网友:
不要修了,重新买新的吧,现在这玩意也不贵

网友:
MS-7673论坛早就有了,你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
F2的主板当b3或者B4一般都是网卡或者网卡工作条件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