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在校维修实录

楼主(2018-04-24):
实地学员在校维修实录
进过一个多月的学习的时间,终于要开始修板!想想还有些小激动(^-^)V
板号6050A2412201-MB-A02

拿到板的第一件事打一下公共点的二级体值

好吧(╯▽╰),老师在公共点的电容埋了铜丝。。。

有2个地方埋了坑!取出铜丝,现在再量一下二级体值

好了 公共点正常的! 开始查看缺少零件的地方了
这里缺了滤波电容和自举用的电容电阻而且芯片还焊反了。。。。。。

拆下后菊花一紧,居然掉了一个焊盘,查一下图纸这是什么脚。

看了一下图纸,是空脚,那就不用理他,直接焊上芯片和缺的零件(注意:其他的PWM电路的自举电容和电阻都会或多或少的缺件)

芯片焊好后发现电感对地二级体值和自举电容对地二级体值不正常,初步怀疑刚刚焊上去的待机芯片内部已经短路,先拆除再测试一下

拆除后二级体值正常,确定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填单去找阿林老师拿芯片

换上后重新打二级体值,电感等地方二级体值都正常了。

但是发现3V线性短路,打算断开隔离点再测量。

隔离点刮开后,发现是后极短路

看了一下图纸,初步判断EC短路

EC待机拆后,二级体值正常,填单领EC。。。

EC焊上,再打一下二级体值正常了

按照惯例,晶振应该装反的。。。。。。
桥的晶振装正后,用3V可调电源接到纽扣电池测一下波形(EC的晶振也可能是装反的)
很好,很正常!

全部的二级体值都打了一遍,没发现异常,缺件的都补上去了,准备上电!
上电待机电流0.01A左右,正常范围

量一下公共点、2V基准、线性3/5V、PWM3/5V电压

一切正常,开始抓波
先抓一下公共点和电感前端波形

然后抓上下管G极

2V基准

还有3/5V等波形

补上开关的电阻就可以上电触发了

自制开关,在第3脚飞线出来,碰一下地就开机了

不上内存和CPU触发一下,量一下内存和总线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正常

开始上内存、上CPU
最紧张的时候到了

终于亮了!!!!!!!!!!!!!!!!
总结一下实地维修练习要注意的地方
1、不用盲目的上电,上电之前要测量公共点和电感还有线性输出的二级体值,无明显短路才考虑上电
2、仔细观察各PWM的自举电容、电阻的元件是否缺件
3、仔细观察晶振是否装反
3、观察开关的上拉电阻是否缺件
4、EC附近是否缺少电容电阻
5、上CPU和内存前,先触发一次,量一下总线和内存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女学员就是好,写帖子都这么详细,哈哈哈哈哈哈哈~~~~~~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女学员就是好,写帖子都这么详细,哈哈哈哈哈哈哈~~~~~~

打扰了,本人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扰了,本人男的。。。。。。。。。。。。。

灿程妹妹,你好

网友:
打扰了,肖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学员就是好,写帖子都这么详细,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啊哈    哈哈

网友:
实地真好

网友:
羡慕妒忌,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技术。加油

网友C:
实地的学弟 用的表不错啊  上手就是福禄克

网友:
图片很多很详细太长了,看的头晕乎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的学弟 用的表不错啊  上手就是福禄克                                                              ...

打扰了,买的2手的。。。。。。。。

网友:
新手就是厉害啊,福禄克看着很新啊,我们去的时候,开局一把大胜利,一个小倍镜,装备全靠捡。。。。。。。跑题了,新手配置很高啊

网友:
这一出来又是大师级别。。。。。。。。

网友:
这手脚做的可以。。。。。

网友D:
这学生可以啊 6666      学多久了 有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学生可以啊 6666      学多久了 有这水平??

3月初正式上课,学了差不多2个月吧……

网友:
迅维出来的学员就是厉害,刚一出道就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看到真的技术,真心不错,我也到这程 度也发下

网友:
我去,老师给你埋的线一看都看到了,我的老师埋的很绝,要不是全部拆掉大电容,还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