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C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04-24):
主板是整机送来的,说是开机不显示。
整个主机都送来了,那就好办,插上电源触发开机吧。
看检测卡没有复位,测了一下电压,发现无CPU供电。(这时要把主板拆出来就没后面的事了,还是懒啊,不仔细。)
没有CPU供电,就打开点位图

找到发出EN的三极管

测量下没有电压,好办,直接把三极管拆了,测量还是没有电压。
测量发出EN的电阻,前面有3.3V,跟三极管相连的没有电压。
现看看点位图

EN还跟IO相连
看了一眼IO,找到问题了。

跟IO供电3.3V电压烧断了。主板也烧的有点糊了。 图片是修好后拍的。
一开始就拆主板的话,一眼就找到问题了。。不能懒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还好及时发现,避免了时间浪费

网友:
烧断线还需要挖坑吗?表示没有见过!

网友:
这是怎么烧的?烧成这样,超频?也不对啊。静电击穿有这么大威力?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穿了都,这不发现都难~~

网友:
烧了个洞...板层不怕短路......好一个飞线收钱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穿了都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穿了。。。开始仔细检查主板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首先要仔细看看,修板第一步仔细观察

网友:
能烧成这样的,也是醉了 。怎么搞成这样的呢

网友:
这款板子不出CPU供电的好多了,修不好 没办法啊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学习了,收藏大师的经验了!

网友(2018-06-06):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華碩A58-C無CPU供電維修

网友:
断线引起的问题,导致不出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烧的也有点严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