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显示器改LED 开机信号为低电平

楼主(2018-04-24):
现在有许多山寨显示器开机信号是比较乱的现在我给大家发一个瀚视奇显示器改信号的方法,此方法仅供参考。如果写的不好 大神们请勿喷。。比较我没上过专业的大学。。。
此机是灯管和高压烧坏,换灯管和高压也麻烦。不知道怎么的 现在的灯管换了后 大部分只能用一段时间 就会黑屏
拆机后准备改个LED灯条上去。改好高压后发现 开机不亮  关机反而会亮。。
用万用表测各电压和信号后 发现开关信号是反着的。。。开机是为0V 关机时为3.3V

上面 我自己画了个简意电路图。。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骚扰我。。。
补充一下,Q1为NPN三极管  OFF/NO1脚为B极接分压电阻的脚为C极 接地为E极。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虽然写得 不怎么 好  还是要厚起脸皮要点儿下载分。。。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A:
可以用屏供电为开启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屏供电为开启信号

少出这种馊主意!
时序不一样,不能直接用这个控制信号,发帖前也不先百度一下。
再说了,你没看清楚楼主遇到的是 低电平  开启背光这个难题吗,否则,他要花那么大神气改电路做什么?

网友:
低电压开启少吧,下次遇到这个就可以按这个图改电路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就可以按这个图改电路了吧,插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少出这种馊主意!
时序不一样,不能直接用这个控制信号,发帖前也不先百度一下。
再说了,你没看清楚楼 ...

如果用屏供电作为开启信号,加大了屏供电负载容易引起短路。把屏烧了就不值得了。。其实这是也节约成本  如果你有钱 也可以把板子都改了

网友C:
补充一下 R1和R2位置不能搞反了,反了出的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屏供电作为开启信号,加大了屏供电负载容易引起短路。把屏烧了就不值得了。。其实这是也节约成本 ...

你说的不对!
不是从屏供电取信号,是从屏供电开启控制那个点到信号。
即使从屏供电取控制信号也不可能造成屏供电负载加大或变小,因为你取这个信号到控制三极管中间还有一个限流电阻。
不过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无论怎么改,根本无法解决亮屏跟关机的不同步问题,因为背光、屏开启的“时序”根本就不一样!

再说了,你这个背光是低电平开启,跟他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 R1和R2位置不能搞反了,反了出的电压不对。。。。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你的R2位置是接错的!
那个接地端 是没有意义的。
正确的接法应该这样:

论坛就有,但不规范,R2在10K-20k左右,R3在1K-4.7K左右,因为有的供电为5V有的为12V,电阻值只供参考!一定要根据实际的电路、工作状态去调节NPN三极管是否可靠导通、截止。
百度一下非常多,是个老掉牙的故事了!
唉!现在的年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你的R2位置是接错的!
那个接地端 是没有意义的。
正确的接法应该这样:

呵呵,这是我自己想的。。没学过,自己摸索的    没有去百度。 你发的这个图 我不明白它是怎么得到3.3V的。。看不懂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这种情况就直接 从屏上飞一根线了 省事

网友:
低电压开启少吧,下次遇到这个就可以按这个图改电路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