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风扇转停维修

楼主(2018-04-24):
好久没发帖了,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B85-PRO GAMER维修
现象:风扇转下停,反复如此。
分析:大家都知道,现在1155平台开始,不开机的现象大多都是风扇转下停反复。
直接进入维修状态,不开机 。检测通电时电压都正常不,检测电压发 现PU3002电压只有0.4V。低了低了,问题找到。
这个正常电压应该最少也是1.05V。电压标准属于个人经验,具体是多少不知道,没图纸。没有一样的好板量。
问题找到了,风枪伺候它一下,吹了下PU3002这芯片,再开机好了,电压好像是1.05V,修了有些天了,一直没时间发帖子。
开机跑码一确正常,放了会,让余温彻底散去。再试机,又不亮了,电压又回到0.4V。。。。。
到处找这个芯片,想换个试试,最后在华擎的H81矿板上遇到个这芯片,换上去就好,但是多放会,彻底冷却后又不行。
以上折腾证明芯片没有问题。
客户吹的急,无赖之下,这个电压的电流小,直接给飞线pojie掉。

最后和坛友交流下,有谁也修到过这问题,最终是如何pojie的,华硕的P8B75-V大板也有这个电压问题的。芯片没有问题,加热就好,冷了就不行
忘坛友多多交流心得。

网友:
散热器装上,客户看不到,我说改电路修好了。

网友A:
各路大神,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我现在遇见华硕P8B75-V也是这个电压问题,加热就好,冷了就不行。
你们有真正pojie的办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路大神,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我现在遇见华硕P8B75-V也是这个电压问题,加热就好,冷了就不行。
你 ...

我遇到的是电容漏电 你这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这个供电有些板子有预留的连接桥供电位置,有的话直接连通就可以共用桥供电

网友C:
这芯片本身爱坏  绝大部分都是芯片本身问题  换全新的 基本无返修。

网友:
ME 供电 1.05V    这块板直接换芯片就好  通病了

网友:
你这个技术可以哦,。。。。。。。。。。。。。。。

网友:
可能是芯片脱落了,重新植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手头也有这个板子,单现象不一样,集显不输出,风扇侦测不到,可以加独显按安系统,但使用半小时左右自动掉电,需要再次开机,又可以使用半小时左右。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过富士康的h61主板cpu旁边一个芯片吹热就出电压开机,冷了就不行的,一开始发现有个2.2欧的电阻变成了7欧多,换了后好了两天,之后又故障一样了,然后芯片和周边的电容电阻都换了还是一样,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本身爱坏  绝大部分都是芯片本身问题  换全新的 基本无返修。

华硕的这玩意喜欢 出问题,修P8B75-V这板子我换了3个,都是冷却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供电有些板子有预留的连接桥供电位置,有的话直接连通就可以共用桥供电

华擎的主板装个电阻就好了,华硕的没找到地方。

网友(2018-06-26):
具体是怎么飞线?看半天看不到另一端接在哪

网友:
LZ这个板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这个板子BIOS                                                                                       ...

bios
给我一个

网友:
你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啊,你知道吗,我在网上买 的这芯片不行呀

网友:
能不能给个型号呀,大哥,我这机器就是这芯片巨烫,开机风扇反复转,换了在网上买 的上机都不行

网友:
那个小IC碰见很多坏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修到3块,都是ME电压芯片问题,直接换了就OK

网友:
可以说是这个机子的通病。。。。很多例子 都是这个故障。。。不过我上次飞线不可以,,不知道你怎么可以!!!

网友:
老板,能不能给个芯片的型号呀,在网上定四个换上去都不行呀

网友(2018-07-26):
不错,一样的现象,正准备换芯片呢,这是个好办法,就是亮机慢点了

网友(2018-09-04):
厉害了 我滴哥 感谢感谢 学习了!

网友:
华硕 华擎主板都爱用这种29-的芯片 一加热就好一会 可以多订几个备用

网友:
楼主细心,威武!!现在回贴一定要打这么长才可以吗?

网友:
看看帖子,时不时回复一下,赚点下载分,没分很可怜,看得见下不来

网友:
确实不错,给我们这些新人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是不是me模块供电啊 华硕应该就是

网友:
多半是电容失蓉蓉了 导致吹一下就好

网友:
救命救命救命,槽里边断了怎么弄啊

网友:
遇见很多块这样问题,也有几块电压正常还是不跑码的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