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 版号6-71-WA500 掉电求救

楼主(2018-04-24):
机械师M510 版号6-71-WA500 掉电 。原来是南桥短路 ,换上南桥 刷了BIOS 可以显示 ,但每次都是到系统界面掉电,BIOS 南桥 确定好的。 这个板的温控在哪里 ,估计有可能温控的问题
掉电

网友:
这个换了南桥 blos里的me要改过的不行就要刷原厂的

网友:
着不是温控的问题,应该是有个供电没出

网友:
换过桥后一定要重新合成ME,而且是ME一定要是纯净的才行,实在不行在网上买个原厂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