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F15 K50-10-50VT D壳N15Q1 板号:DA0ZRWMB6G0 REV:G

楼主(2018-04-24):
ACER F15 K50-10-50VT D壳N15Q1 板号:DA0ZRWMB6G0 REV:G,二修机现在修到外接显示内屏不显,bios刷过。示波器测量EDP_AUXN波形           EDP_TXN0 波形 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呗

网友:
顺便还说一下是显示屏也已经换过啦

网友:
没有读到屏,检查屏和屏线、屏接口条件

网友:
二楼已经有提示了,估计问题就出在这几个地方,屏条件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