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无闪光灯,手电筒 问题,

楼主(2018-04-24):
夹电不漏电,开机待机漏电250。只有闪光灯没用。。其他都正常,,有谁修过,,??可以正常打电话,WIFI正常,指问也正常,,
WiFi

网友A:
有没有换过摄像头试试
机老三
照相正常,,。无闪光灯。。连接电脑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摄像头试试
照相正常,,。无闪光灯。。连接电脑正常,。。

网友:
烧鸡大法斥候!!!!!!!!!!!!!!!!

网友:
这种电流不好搞吧。闪光IC拿掉打值。

网友:
指南针.1.8短路了,,拆了电容就行了..

网友:
前几天给一个小6换电池,结果出现无闪光。
结果是取屏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照相机排线了。
重装压上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