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秒亮 惠普TPN-Q171 主板 DAG31AMB6D0 独显

楼主(2018-04-24):
淘宝买秒亮 惠普TPN-Q171 主板 DAG31AMB6D0 独显

淘宝买秒亮 惠普TPN-Q171 主板 DAG31AMB6D0 独显.rar

网友:
收藏贴了。没分只能等下次有分了在下载

网友(2018-09-05):
正好在修这个机器,是修改好了ME的程序吧

网友:
机器还有别的问题,目前没有修出来,还不知道程序的好坏

网友:
进系统测试过所有功能正常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19-03-05):
我的能开机进不了系统,刷了之后不触发 ~~~HP的有好多一个板号的BIOS有4个版本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2019-06-22):
正好修到一台,进液了,现在修到能上电,但不亮机,刷个试试

网友:
经验证,这个BIOS是好的,亮机也快

网友:
进系统测试过所有功能正常的,,大家放心下载。  同样的板号 这个机器有6代CPU  也有7代CPU 这个在7代CPU机器上使用正常 6代没试过

网友(2019-09-15):
正好下载来试试一台大写灯不停闪的。

网友:
这个怎么看就是6代的兄弟。打红胶的

网友(2020-03-09):
版号相同,SR2EZ  cpu刷了不亮机,原机可显示

网友:
验证刷此BIOS不显示

网友(2022-01-25):
验证刷此BIOS 很完美

网友(2022-04-09):
正需要,感谢。不知快不快

网友(2022-07-25):
7代cpu刷这个bio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