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重启

楼主(2018-04-24):
苹果手机用几分钟就重启。用I4助手查询电池无数据。换新电池也是无数据。这个多半是cpu问题。
解决办法很简单在电池座上接1.8v供电中间串一个1K电阻,就解决了。下面上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良多,果断收藏

网友:
6-6P可以,6S以上不是单独提供供电就可以的

网友:
小白不懂 具体1.8v 接在那个 最好画详细点 谢谢

网友:
有点懂,有点不懂。不知在电池做的第几脚上连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