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牛角尖问题

楼主(2018-04-24):
现在很多手机可以直接开空调,
怎样设置才能让专用遥控器才能开空调呢?
有奖求助!急......

网友A:
把空调里面的蓝牙无线模块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空调里面的蓝牙无线模块卸了

空调里面是红外,不是蓝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里面是红外,不是蓝牙吧

有的是蓝牙 有的是红外 不过你研究这个做啥子

网友:
带手机APP控制的空调一般都有WIFI模块,拆了就不具备手机控制功能了

网友B:
一般是红外的,我是搞宾馆的,有些客人按普通房的标准出的钱,但他用手机开的空调,所以想让客人只能用空调遥控器开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红外的,我是搞宾馆的,有些客人按普通房的标准出的钱,但他用手机开的空调,所以想让客人只能用空调 ...

电路重排  空调单走一路线   这招绝杀吧

网友:
直接电路控。没交钱的不给空调送电。多完美

网友:
手机带有红外接口,软件模拟空调遥控器。最有效方法,空调电线独立控制,不送电啥也白搭

网友(2018-05-30):
怕被别人无聊??只能物理隔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