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S2诊断卡到55断电

楼主(2018-04-24):
今天收到一个昂达H81S2的主板,故障现象是,插上诊断卡通电后,代码跑到55后主板断电,之后无任何反应,再短接开关键,现象仍旧这样。根据以往的维修心得,果断的刷了BIOS 后,通电诊断卡一路跑码通过。故障解除。

网友:
内存不过,,,一般bios 放电,,  查内存电压,,刷bios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的BIOS容易出问题 一般先刷个BIOS

网友:
内存没过,查下内存供电 刷BIOS  加焊桥 就几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