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我被lid信号给害惨了!

楼主(2018-04-24):
前几天接到一个戴尔m4040笔记本,开机暗屏。一看暗屏,心想简单,支走客户,拆开屏,测量屏35(背光en)脚无电压,36脚有3.3(adj调节),直接35.36脚连锡收工!测试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联系取货!
没想到过了2天,客户又来了,说是外接投影内屏不显示。加焊显卡后一个样!我连显卡也换了,也是一样!我醉了...
我有一个一样的机器,准备给他换板了,结果装上,它nnd!一样!结果经过检查是它的问题!

小板上面的lid低电平!!
关键是这个笔记本lid低电平可以开机只是无背光!!! 我xx,我已经被它气死了!
用点分安慰一下我吧!!!!!!!!

 会员1478601300鑫豆2023-12-18 00:38

七里香。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LID变低有些机也会引起暗屏的。.................

网友A:
LID引起暗屏遇到很多次了,本来就是休眠的时候关闭背光的一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引起暗屏遇到很多次了,本来就是休眠的时候关闭背光的一个信号

主要是还能触发,郁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LID 应该是第一个要想到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 应该是第一个要想到的 。。。。。。。。

最主要是它能开机啊,就没第一时间想它,

网友:
LID见过电压偏低,但是能触发,就是屏暗,

网友:
看样子,你这手法和做法和你的“中级工程师“职称有些不符合标准哦

网友:
看来是你的机还不够多。没遇到过LID信号异常可以触发的

网友C:
这种情况想不到很正常,正常再关机状态下,LID#为低一般是不会触发的,开机以后拉低会关闭背光;这机型比较特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没有见过,楼主修的有点辛苦

网友:
修过几台一样问题,直接拆了休眠开机管

网友:
碰到一次开机正常然后暗了  强关也关不掉  然后查了LID

网友:
裸板开机问题不就出来了,可惜........

网友:
在IBM上遇到过,能开机,就是暗屏,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嗯,这个确实是这样的,被LID给气的什么样子

网友:
纬创代工的机器,LID不在触发时序里,但会影响背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想不到很正常,正常再关机状态下,LID#为低一般是不会触发的,开机以后拉低会关闭背光;这机型比较 ...

好好复习下理论,再回头看看你这段话

网友:
我也被坑过一次,不是这个机型,同样是DELL

网友:
维修机器还是按照正常流程来修才行。我一般都不飞线这些。一个电路有他存在的原因,时间长了 肯定不稳定的。

网友:
好技术,羡慕,还是专业工具好,不是咱土炮可比。

网友:
这种问题有时也只能这样去处理,但楼主只是在价格上要预算好。

网友:
楼主修的狗辛苦的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要两毛钱 不能好好的分享吗
系统自动弄得,不是我弄得!!!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是一般飞线搞定!!!!!!!!!!!!!!11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好好学习他人宝贵经验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