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h61无cpu供电通病,我都有好几块了

楼主(2018-04-24):
我都有好几块了,论坛上的我都查了,但是就是修好一块,唯一没有换的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场管电容那些都换了?  我跟你相反 我就差场管电容那些没换了  反正就是没有vcore

网友:
你测试一下其他供电呗,桥,内存为主要测试,如果是用的95836就拆掉18脚接地电阻试试出不出供电,查查VCCSA,这个没有会引起无CPU供电。还有很多BIOS也会引起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6527-1-1.html阅读权限100.不知道你够不够

网友:
不要修了,重新买新的吧,现在这玩意也不贵

网友:
没有具体型号和图片怎么帮!!!!

网友:
学习学习路过学习 谢谢斑竹以后连溜桌备用

网友:
谁说H61不值钱的。 坏的卖45  GA新的,卖出价440左右。

网友:
电源管理的条件都具备啦,确定电源管理没问题?

网友:
没有图啊,具体几点几的版本啊,H61板子型号多了,你说的哪一个?

网友:
秀秀   没有花头 不要修 算了头大

网友:
H61现在貌似是最值钱的  料板都55一片,二手我们都出120到150  而且都同行拿的

网友:
只是无CPU供电还是有其它供电不出来?其它供电都有就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一个个查。这个板容易修,有图有点位。

网友:
一般都是芝麻管的问题, 在LM324芯片附近!

网友:
H61坏板值钱啊,60大洋一张

网友:
技嘉H61无CPU供电还算好修吧,我都修到好多了,量一下那几个信号差不多可以搞定

网友:
通病在哪里  怎么没看见呢

网友:
谢谢兄弟们,搞定2片了 ,不过最近发现技嘉板子无cpu供电的还蛮多的

网友:
查查VCCSA,然后再查CPU EN

网友(2018-06-02):
供电不起、温控出现异常都会导致开机掉电再自动上电

网友:
TONSEL电阻正常吗 挨个都查查 修好的那个哪里问题

网友:
量下EN有无电压,BIOS问题引起无电压的H61今天才修到一片

网友:
有没有试过加独显试机 我这公司好多块板都是这样的情况 测CPU无供电 上了独显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哦。。。。。。。或者量一下芯片的条件哦

网友:
看一下点位图,满足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如果还不行 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
供电PG 先检查一遍啊。CPU供电芯片开启电压有没有,没有就反查啊

网友:
冠盟h61sp的主板有人修过吗。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再转一下,又停。

网友:
反正技嘉的破板最难修了都是一些芝麻大的小东西坏

网友:
技嘉CPU供电确实是不好修,看见都怕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问题,,,,,,,,,,,,,,,,

网友:
看上电后会不会掉电,如果会掉电的话就往CPU供电前的电压找问题,不是CPU供电模块问题。如果不会掉电的话就往BIOS方向找问题,一般是小电阻坏,98%都是

网友:
做垃圾卖了吧,还能卖几十

网友:
谁收技嘉H61呢??我有一片技嘉H61M-DS2谁收?之前我的主板坏了,直接买块二手的装上去

网友:
技嘉的主板,一直以来都觉得好,但是有批次问题,大板基本稳定些,个人观点

网友:
出的货多自然就会有些坏的,

网友:
一般是三极管有问题, 引起CPU电压出不来, 或者出来后保护, 看我空间

网友:
查看下开机针脚有没供电!电池点放了换个新的电池 上去看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
技嘉无CPU供电大部分还算好修,缺电压,IO的VIN,还有IO的好信号,刷BIOS

网友(2018-07-02):
这个板子通病多了

网友:
学习中,看一看,学习中学习中,看一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