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BGA芯片安装求助!

楼主(2018-04-24):
本人绝对的新手 最近联系芯片的值锡和安装,恰巧这两天拿了一个小米note顶配的机子联系,把里面的PMI8994电源弄下俩值锡,可碰到一个问题,这个电源周围比较空,只有几个框标注电源的摆放位置,现在自己试了一次,焊接上去不能用,现在想请教一下,这个芯片值锡后往上焊接摆放位置的是时候有什么技巧吗,自己老是摆放不好,不敢焊接!

网友A:
焊盘弄平点,弄点助焊一吹就自动找正了呀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在下学习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弄平点,弄点助焊一吹就自动找正了呀

多谢指点 我在试试!看着底下的点间隙特别小放的时候真是怕啊!

网友B:
a1脚的位置要找对,外围不是有两条定位的黄线莫,大概位置摆对,风小点,焊锡化了别用太大的力推IC,它会自动归位。

网友C:
边上不是有标志线吗,把芯片放标志线里,用风枪吹,感觉OK时用镊子轻轻推下,若能复位,就是好了

网友C:
焊盘处理一定要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脚的位置要找对,外围不是有两条定位的黄线莫,大概位置摆对,风小点,焊锡化了别用太大的力推IC,它会 ...

嗯嗯 好的 多谢指点 我再试着去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边上不是有标志线吗,把芯片放标志线里,用风枪吹,感觉OK时用镊子轻轻推下,若能复位,就是好了

嗯 多谢多谢 我再去试着弄弄 看来这个还得多练 多谢大哥指点!

网友(点评):
熟能生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盘处理一定要平

嗯嗯 多谢 顺便问一下 这个焊盘是不是要用低温锡拖一拖,弄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嗯 多谢 顺便问一下 这个焊盘是不是要用低温锡拖一拖,弄平?

嗯,是要用低温锡拖平,这样便于处理和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要用低温锡拖平,这样便于处理和焊接

嗯嗯 好的 我再试试 多谢大哥指点 !

网友:
焊盘用吸锡线拖平,加点焊油放上芯片放正吹一次会自动归位

网友:
摆放好后,用弯刀轻轻按住,不能用力,用风枪吹时要有感觉,芯片到位时自己有下沉的一个归位,注意感受

网友E:
有三个金属点,不知道你有没看到,三个点是用来定位的,要保证IC装上后都可以看到这三个点,我昨天正好修了一台小米5的手机,新的IC都不用植锡,

网友E:
焊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用BGA专用的焊油,普通的容易有杂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三个金属点,不知道你有没看到,三个点是用来定位的,要保证IC装上后都可以看到这三个点,我昨天正好修了 ...

好的 谢谢 我已经安装上了 成功开机!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用BGA专用的焊油,普通的容易有杂质,

嗯嗯 谢谢 我用的就是比较好的那种 现在已经安装上了 成功开机

网友:
工具挺重要的,练习也要规范,胆大心细,毕竟新手不比老师傅,加油吧!

网友:
一起学习:daxiao:以后有机会也试下,关键用钢网焊锡珠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