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掉电更换mos管问题

楼主(2018-04-24):
遇到一台神舟战神的机器,故障为半小时掉电,看到论坛有文章,图省事直接拆PU4短接,发现还是掉电,但是掉电时间延长了,一两个小时掉一次点,后来看文章pq58质量有问题,
于是短接5.6脚,掉电时间又延长,看来真的是质量不行,随即在论坛查看大神文章,
文章如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8984-1-1.html
请问,这个PQ1.23.58 用什么型号的双管可以代替?求助。

网友:
我也遇到过神州的类似问题,具体型号记不清了,cpu供电周围发黄,mos还是集成的那种,换了没事了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神州的类似问题..................

网友:
这种管子换原装的也用不了多久的.高砸了还会烧后级芯片,头痛.

网友:
直接买原型号吧,我就是这样修的 。。。。。。

网友:
不用管型号,别的料板上拆的外观一样的双N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