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坏了的4合一CPU

楼主(2018-04-24):
RTC值有点低修不了拆了验证一下,确定是坏了:

网友:
找个 双核的 焊上去就可以了。。。 成本低一点

网友:
这是做什么得 还4合一cpu

网友A:
有的cpu 量的几乎为零  可是 修好电路能正常用 为零不一定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cpu 量的几乎为零  可是 修好电路能正常用 为零不一定坏吧

这个是RTC部分可以确定这个CPU坏了.

网友:
这种4合一CPU坏了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C:
什么时候也能达到拆焊CPU的水平就好了。

网友D:
换cpu 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也能达到拆焊CPU的水平就好了。

搞这种CPU还真得有两把刷子,最难的在植球,其次焊接时,主板稍微变形就完蛋!
谁修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RTC部分可以确定这个CPU坏了.

嗯  又学一招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cpu 成本太高

头像这么骚好吗

支持 反对

网友E:
这个CPU感觉不好换  总是翘边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CPU感觉不好换  总是翘边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个人觉得按目前的形式也没有换的必要,况且的确是弯的成功的几率比较低。

网友:
                         这cpu很贵的吧

网友:
就是阿,超过了我们的报价能力。。。。。。。。。。。。

网友F:
什么是4合一啊,我小白不太懂,望大佬儿扫盲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4合一啊,我小白不太懂,望大佬儿扫盲

你懂 你懂 你懂,你比我懂;就是NQ BQ CLQ XK搞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懂 你懂 你懂,你比我懂;就是NQ BQ CLQ XK搞到一起了。

我是真的不懂,南桥北桥CPU这算三个,这不就是单U吗?我有时候也听到,四桥合一,但是我没机会问他们,这不是正好又听到了,就问问,求大佬儿为小白扫盲

网友G:
我前天修到5代这种板载CPU的,测量RTC电路短路,不开机,拆电容拆电阻,拆三极管还是短路,气的我直接加3V电压,电流调2A烧了一把,电流瞬间闪到1.5A左右就变成0了,再测量阻值400多,再上电,开机正常,进系统测试也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前天修到5代这种板载CPU的,测量RTC电路短路,不开机,拆电容拆电阻,拆三极管还是短路,气的我直接加3V ...

这种类似的修好的我也遇到过,只不过是一台MINI机就是你说的那样神奇的好了,但心头始终不踏实怕返回来就不知如何处理了,价格又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