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7手机充不进去电

楼主(2018-04-24):
Y67手机充不进去电,我给换过尾插,是不是把尾排哪里吹虚了。还是小元件坏了,求同行帮忙,一会儿充一会儿不冲,换这种尾排该注意哪些

网友A:
尾插没装好,接触不良..........
手机充不进去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0435-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没装好,接触不良..........

充电有充电提示,充电指示灯也亮,就是充不进去

网友:
应该是尾插没接触好哦,插线轻轻动两下,看是不是以下充一下不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