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下!华为V8无服务问题

楼主(2018-04-24):
摔了一下后就这样了!插卡有时显示中国移动,可是打不了电话,换了几张卡还是一样无服务,卡1卡2都不显示有卡!!按*#06#IMEI正常 。MEID和PESN显示是空的!是基带掉点还是怎么???求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看下是不是天线的问题有的时候天线虚了 也这样

网友:
从简单的入手吧,天线,尾插小板,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