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开机掉电

楼主(2018-04-24):
这个机器二修机 拿来看了主板上动力很多地方,改了个电源接口 改了个开关 触发掉电查了很多条件都没搞好求大神。。。。。。。。。。。。。。。。。。。。。。。。。。。。。。
掉电

网友:
掉电最难修了,不能急,只能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以前还修,现在拆机发现二修机,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掉电是CPU温度过高,检查风扇散热情况,维修了很多次,就有点难搞了,

网友:
掉电最难修了,不能急,只能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二修机还动过很多地方的,说不定还做了手脚,坚决不要修,直接报换板!

网友:
你这种没法帮到你,首先你用电流表接12V看下电流多少,少什么电压啊,,不管几修,先看电流

网友:
尽量恢复原样啊,只能按这思路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