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看一会视频就黑屏,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24):
(图片)

网友:
先看软问题,休眠,待机设置,再看硬的,主要是散热。

网友:
黑屏了,是断电了,还是机器有电在运行,有没死机,换屏?

网友:
你用鲁大师或类似的测一下,看是因为温度高引起的,还是显卡使用率比较高就出现,确定问题好对症下药嘛

网友:
开机一段时间后暗屏后先查屏上少了哪一个条件,然后再沿着这个条件去修

网友:
显卡不行了吧  这本 大多是打游戏打的了

网友:
休眠,待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