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60灰屏,遇到的仔细看此贴,省很多时间

楼主(2018-04-24):
礼拜一来上班,坐下第一件事,清机器,开始美好滴一个礼拜,先来个简单的B460开机灰屏,我修机器的习惯是先按经验来,这也是我走弯路的原因,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开始,拿来先外接一下正常,这个机器我遇到过外接花瓶,内接不亮的显存的问题。我一看这个,按经验来不是缺供电就是显卡挂。先按经验来,换U51 转换芯片,看图 所以说,再修机器多用点心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只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楼主理论实践都比较强,也很细心,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缺少显卡供电,会导致灰屏,学到了知识

网友:
所以最后是L22有一边翘起来了,没有坏对吗?

网友:
干维修就是个细心的活啊!!!!!

网友:
凭经验秀机器,加上图纸,老司机

网友:
感谢分享!好多机器都是海绵潮湿导致的

网友:
新手一枚    学习到了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想到显卡供电方面的,这个是显卡供电,刚开始怎么没有看出来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试了没?管用不管用啊?靠谱?有人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想到显卡供电方面的,这个是显卡供电,刚开始怎么没有看出来啊

刚开始先换的转换芯片和显卡芯片,正好有料版,换完后还是一样,才去查显卡供电

网友:
刷过还是不行啊,到底哪的问题啊

网友:
维修 主要是就是细心。。很多问题细心都能解决

网友:
凭经验修机器,加上图纸,老司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实践也是老司机了,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B60灰色屏幕,仔細看了一下這貼,省了不少時間

网友:
经验判断确实可以走捷径,同时也会让自己走弯路,细心才是王道

网友:
灰屏一般外接花屏,基本上是显卡问题,1.8V出问题外接是不会花屏的,还是就是显卡别的几组电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