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256G固态盘卡机慢不能分区格示化

楼主(2018-04-25):
英特尔256G固态盘卡机慢不能分区格示化,不晓得能不能修,什么原因
大师们望能指点

网友:
有专门修固态硬盘得  估计有一个颗粒坏了

网友:
量产和主控资料工具都没放出来,不好整啊。

网友:
哪 里有卖固态开卡工具和教程的能提供下吗?

网友:
想学这方面的技术,但是没有带啊。不知道这玩意学起来难不难

网友:
%90都是 主控胡问题

网友:
固态的资料少之又少,颗粒的可能性大,但SSD的保修期都比较长啊,我就成功置保过几次

网友:
手上也有好几个有问题的固态硬盘!不会修

网友(2018-07-15):
硬盘维修还是比较热,想学这方面的技术,没有人教

网友:
先排除一下电路板供电问题在考虑能不能找到主控软件来刷机

网友(2018-08-17):
可以到Intel官网上找一下固件升级工具,是否可以升级固件

网友:
这种慢的情况。先用HDTUNE检查下

网友:
颗粒没坏试试开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可以先用MHDD检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2018-09-18):
估计不是主控问题,可能闪存有问题,可先试着加下焊看看是不是虚焊,再考虑换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