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MIIX710。BIOS解决进不了系统死机问题工厂BIOS

楼主(2018-04-25):
联想MIIX710。BIOS解决进不了系统死机问题工厂BIOS。版号NM-B131 工厂

NM-B131 工厂.rar

网友(2019-02-22):
怎么一个留言的都没有  好不好用、

网友:
正好有台bios有问题的 刷来试试   这板子居然是ES的cpu

网友:
ES的CPU也是通刷的, 我修的大部分是EC的CPU

网友A:
开机主板电感电压全部有不亮机 刷完BIOS依旧。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主板电感电压全部有不亮机 刷完BIOS依旧。换板了

我有台故障跟你的一模一样,开机电压全部有就是不亮屏

网友B:
这个BIOS 我的TL866CS 刷不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 我的TL866CS 刷不了是吗?

这个应该和程序没关系, 应该是跟BIOS芯片有关系,我用的是809H刷的

网友(2020-04-24):
这个BIOS是好用,我的nm-b131是进系统黑屏,刷楼主BIOS开机快。

网友(2020-09-09):
刷完了还是一样不亮机,,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2020-11-11):
开机不显示一会儿掉电有没有人修到过啊  刷了楼主这个bios还一样

网友(2021-02-21):
感谢楼主分享 今天刚好遇到测试BIOS 好了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2021-10-08):
开机不亮屏  这个能刷好吗

网友(2024-05-08):
供电正常的进系统死机黑屏的可以刷BIOS试一下,开机缺供电的一般为玻璃芯片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