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5455不加电

楼主(2018-04-25):
    DELL14-5455笔记本不加电,待机电流0.006,3v5v待机电压正常,开关键3v正常,按压有明显跳变,但整机无反应,无上电迹象,刷BIOS无改变,图纸找不到,只有更换EC试试,发了一块新EC上机,开机电流上到0.6,但依旧不显示,后跳线809f刷写EC程序,成功亮机。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A:
有点水了,这个帖子,都已经上电了,你用809F是刷的EC BIOS?

网友:
是啊,新的EC装上能上电,但是不亮机,考虑EC程序不对,论坛上下的EC程序,刷了之后才亮机的,确实这样,不对吗?不要草木皆兵,怀疑一切!

网友:
bios型号也不给出,,,EC管上电,,,已经上电,,,?????

网友:
BIOS型号25q64序号U56 EC型号KB9022QD,淘宝上带程序的EC含运费要三十多,所以拍了两片不包程序的。

网友:
谢谢大师们指点,学艺不精,虚心接受,发此帖只想同行们遇到同类问题便于判断故障,别无其它意思,抱歉!本人实际维修案例,绝不凭空杜撰,没那个闲功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水了,这个帖子,都已经上电了,你用809F是刷的EC BIOS?

809f,飞线到键盘接口,可以刷写kb9022,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飞线到键盘接口,可以刷写kb9022,有问题吗?

不能吗?论坛上有,要不要看看!

网友:
现在基本都IO带资料了,必备809呀

网友:
是啊,我也是刚刚学会刷kb9022,维修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总有学不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