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XTN03,LP140WH2暗屏维修,前面是G40-70通病.

楼主(2018-04-25):
最近生意不好.把以前换下来的一些暗屏拿出来维修.碰到两个屏故障很多.可能是通病,现在分享出来.
第一个.LP140WH2.暗屏

这个机器暗屏比较奇怪,高压部分无短路.换了升压芯片也不行.后来查到是反馈断线了.

第二个.友达的B140XTN03.暗屏.
要说一下,这个型号屏暗屏的非常多.碰到过的主要机型是G40-70,Z40-70,G50-80,还有K41-70,教育系统发的那批机型.都是用这个型号的屏.
G40-70还有另外一个通病就是BIOS爱坏.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暗屏是因为升压滤波电容短路造成的.大部分都是靠左边那个电容短路.另外保险会烧掉.

1.换电容,OK
2.换电容不OK的,有一些要连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线圈一起换掉.

 会员1494682300鑫豆2024-9-10 19:07
 会员1563685300鑫豆2024-8-29 20:47
 会员1010567300鑫豆2023-12-30 09:48
 会员14380902元2023-9-25 13:06
 会员14380902元2023-9-25 13:01

网友A:
暗屏的屏大多数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只有有图纸就好修多了,修屏如果是显示方面的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是呀,客户一说换屏就不修了,

网友:
对于显示屏真没有研究过,先学习一下,有机会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的屏大多数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只有有图纸就好修多了,修屏如果是显示方面的问题就不好修了。

修这种屏是很难有图纸的,一般能有个一模一样的坏屏对照着修就不错了...另外,升压故障相对好修一些.一般短路的多..烧机大法好.

网友:
好经验,还没修过屏,谢谢分享,已经加分

网友:
显示屏很少会坏。一般我这里都是直接换屏的,简单有效

网友:
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啊,生意好没去理,不好的时候才会垃圾里找点钱

网友:
LED升压出问题的很多 都是直接换屏 坏屏留下然后再修好

网友:
我遇到有些暗屏我用不同牌子的升压部分代用也不行,有时都挺纠结

网友B:
楼主修的反馈断线的那个屏怎么发现的,莫非有一样的屏参考发现的

网友:
坏屏留下值得一修。我也经常修这种屏。

网友C:
暗屏有时候是背光纸出问题,换了背光纸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这里出现问题的

网友D:
我手上有好几张这样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反馈断线的那个屏怎么发现的,莫非有一样的屏参考发现的

必须的...换下来的破屏就是做这个用的...两个一样的屏对照着打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暗屏有时候是背光纸出问题,换了背光纸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这种情况要少的多,%90升压部分故障,剩下的才是背光灯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好几张这样的屏幕,

那你要发财了.修了全当好屏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对来说.这种情况要少的多,%90升压部分故障,剩下的才是背光灯条故障.

是的,有时候是屏幕的电路板供电拉低也会出现

网友:
这个分享值得学习,很少精修屏幕的,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修屏大师,我修屏也只能看看短路这些!!@@!!!!

网友:
有遇到一次,把电容 保险换了还是不行,应该是没换那个二极管把。

网友:
楼主这个厉害了,我飞线到另一个屏电路板上,当高高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