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70A-G43跑码04通病

楼主(2018-04-25):
V星970A-G43跑码04通病,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就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散热器的海绵垫累的事,我一般都把海绵刮下来

网友A:
我有一只跑05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待会看看  但是CMOS电路上我拆了几个电阻跑了 我去看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跑05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待会看看  但是CMOS电路上我拆了几个电阻跑了 我去看看有没有图纸

那应该是一样的问题,这机子就有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一样的问题,这机子就有这通病

修了好久了 这测那测 没测出来个所以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弄好。看起来又要把它找出来,再试试看。

网友:
哈哈哈哈。这个还真不怎么注意,一般联想的会注意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修到直接秒杀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遇见一个正在发愁呢,去试一试

网友:
没有好,失败了再焊上去影响不影响

网友:
图片挺清晰的 如果要是能配合几个文字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也是跑05。。。。。

网友:
能修好吗?台式机主板很便宜的,

网友(2018-05-31):
路过学习了 楼主威武 换我肯定修不好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仅有!

网友:
南桥电容 厉害了 楼主感谢分享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