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百思不得姐的时序我没搞懂,你懂不懂

楼主(2018-04-25):
  • 最近修MAC的笔记本比较多,今天修了台没弄明白时序的,还好搞定了

客户拿过来屏摔坏了,开机也正常,说叫我给换屏,三两下屏换好了,开机正常,关机在重启咚 有声音没图像,黑屏  用强光照屏幕也没图像说明不是暗屏,什么鬼,坑啊,稳住心情,想了下,摔过的机器不稳定?还是屏有问题,在拿块直接不拆接接口处试,还是那样子,好吧,拆开后盖直接测量屏接口处电压PPVOUT_S0_LCDBKLT正常有34V左右,测PP5VR3V3_SW_LCD无电压, 找到方向了,测U8300发现无EDP_PANEL_PWR_EN_RC开启电压,在往上查EDP_BKLT_PSR_EN和EDP_PANEL_PWR_OR_PSR_EN均无电压
这两个电压都是CPU发出来的啊,有点懵,不会CPU挂了吧,看了其他兄弟发过类似的贴说是某个电阻阻值变大的,量了下都正常啊,在看下屏接口看看其他电压吧PP3V3_S0_EDP_SW这个电压没有先量下这个电阻两端均无电压,查了下这个电压也是由EDP_PANEL_PWR_OR_PSR_EN这个电压而来,不会真的是CPU坏了吧,开始纠结了,用放大镜看看摔过的机器会不会是哪里虚焊了啊,还真被我发现了, 这个电阻怎么脱焊了连电阻的焊盘都坏了,只能从A1466上拆了个 阻值一样的,装上去还是不行啊,晕,这个电阻明明处问题了,可前后两端都没电压啊,会不会不是这里的问题啊,算了订快料板慢慢修修,料板来了都第一时间换上去好了,竟然可以开机显示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逻辑没搞懂,不明觉厉

网友:
这属于高端问题我也不懂 平常笔记本还可以   你这个可以去研究下时序

网友A:
最后我不亮屏就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B:
会不是你第一个电阻没焊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是你第一个电阻没焊好。。
。。。

哈哈,有可能哦,放大镜下焊点完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我不亮屏就是电阻的问题?

嗯是的  就是那个电阻问题!!!!!!!!!!!!

网友:
那个 电阻 还有 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

是的  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我不亮屏就是电阻的问题?

是的   一直以为是CPU挂了!!!!!!!!!!!!!

网友:
苹果的机子 不太好修哟,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                               ??????

你的这个主板的版号是820-4924-A,这个电电阻很容易坏吗?

网友:
苹果笔记本到现在都没有碰过~,,,,,

网友:
同意4楼观点,都咚。。的叫了电阻不会影响很多

网友:
是不是你没焊好,也没测量好啊怎么会两端没电,电阻不行有一端也该有电吧,拆开电阻再量一次看看有一端是不是该有电压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逻辑?要是没料板那还修不好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普通电阻么 还非要一样的板子拆。。

网友:
电阻摔断了吗

网友:
这个是屏供电没有得到开启,继而cpu会不发出背光开启,然后屏供电也会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