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 触发0.09 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25):
机器型号:ACER 4560
板号: JE40 SB 10273-1
故障:待机正常,触发0.09  有时候瞬间电流0.6左右!

维修过程: 触发测全板供电,发现一个都没出来,只有3 5V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二级电压没开,或者S3信号没有!
实际测试确实二级电压没转换过来,看图纸发现是 U3601 3# 没输出, 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  S3开启也正常。

看图我们知道 U3601  和U3602 是用的一样的IC, U3601工作正常后,U3602才工作。。  直接拆了U3602 更换到 U3601位置, 触发0.7 左右。3 5V二级电压正常了,内存供电也出来了。。那么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小六角坏了。。 手里没货,客户又急,怎么办呢。 直接把U3601的输出飞线到 U3602的输出脚。。 本来一前一后出来的电压,这样一来就一起出来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时序,试试看,上电,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这技术 溜的飞起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先不说了,修好再说。哈哈。。

网友:
4.5脚是输出脚吗?
可是电压明明不一样啊,飞线不是就变成一样 了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ACER 4560 JE40 SB 10273-1觸發0.09修理案例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以前也这样类似的飞过线 挺稳定没有什么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