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不开机、触发定小电流维修

楼主(2018-04-25):
机器故障:时而莫名关机,关机后打不开;时而莫名的又开机了,开机时使用一切正常.
在不开机时上电流表,触发定37MA,查查开机所需的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反复上电流表测试多次,有时定60MA,有时定80MA 有时又定30MA,可是不管定多少,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拆下CPU罩子放在显微镜下看,惊喜出现了,CPU边上的两个电感(L1804L1810)裂开了,把这两个电感更换掉,故障解决!至此,该机维修完毕!

网友A:
L1804和 L1810是水泥电感,很容易坏掉,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1804和 L1810是水泥电感,很容易坏掉,

不仅容易坏,更换它也费了些功夫了

网友C:
这个修过了几个,小7开定40MA左右基本上都是这两个电感问题,特别是摔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过了几个,小7开定40MA左右基本上都是这两个电感问题,特别是摔的机子

对  这几个电感特别容易摔坏,类似的问题我也搞了三四个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经验,遇到很多

网友:
作者的思路清晰,有图相伴,看得明了,新人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仅容易坏,更换它也费了些功夫了

只能佩服楼主真是细嗅蔷薇啊
请教楼主 这两颗水泥电压离CPU那么近  你不怕把CPU吹爆珠? 还有你是用什么风枪和多少温度的?

网友:
这显微镜给力。我也想如何更换这两个电感?温度风力等等

网友:
这电感我是直接用刀片慢慢切碎上面大部分,比较耗时,但是安全。然后底部用风枪300度很容易就吹下来了。太大太厚直接吹不好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能佩服楼主真是细嗅蔷薇啊
请教楼主 这两颗水泥电压离CPU那么近  你不怕把CPU吹爆珠? 还有你是用什 ...

找个盖子盖上CPU,风枪200度,手术刀翘掉电感,尖头烙铁低温锡托好焊盘,电感上好低温锡,入位,直风枪400度2-3秒将电感吹上去,完成!: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佩服楼主真是细嗅蔷薇啊
请教楼主 这两颗水泥电压离CPU那么近  你不怕把CPU吹爆珠? 还有你是用什 ...

快克957DW 风速最低 温度400-450  5秒内吹上去,往下吹小件的时候我也是多数用直风枪高温快取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
离处理器这么近我一般都是用电摩磨得差不多再动烙铁

网友:
经验是个宝贵的东西,别人的经验学习并吸收了才能为我所用,走马观花看了也没用。
显微镜是个不错的工具值得入手,楼主经验加细心修好了机器,向你学习,感谢拿出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盖子盖上CPU,风枪200度,手术刀翘掉电感,尖头烙铁低温锡托好焊盘,电感上好低温锡,入位,直风枪40 ...

楼主修手机都是用直风枪?  我看迅维视频说用旋转风的风枪来修手机比较好

希望楼主以后能多发这方面的维修文  最好多加一些焊接方法 让我们这些小白好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个盖子盖上CPU,风枪200度,手术刀翘掉电感,尖头烙铁低温锡托好焊盘,电感上好低温锡,入位,直风枪40 ...

用锡箔纸包住CPU 再用风枪吹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锡箔纸包住CPU 再用风枪吹 可以?

我习惯用屏蔽罩盖的